如何用伺服放大器强制伺服电机正反转(不通过更改PLC程序)

楼主(2016-09-25):
比如说 我现在没带电脑 我还想知道伺服电机是否能正转或者反转 我想用伺服放大器强制 手动设置哪些参数可以让伺服电机转起来

网友A:
三菱伺服有TEST功能,可以JOG运动 其他品牌的很多也有

网友B:
一般都有试运行的

网友C:
这个可以修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就可以改变方向。

网友D:
可以修改伺服放大器参数,改为手动控制。操作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运转、停止及反转

网友E:
按说明书操作伺服放大器正反转运行就可以

网友F:
电机点动就可以正反转

网友G: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伺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