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5):
诊断说电源故障 但是电源没问题   电池也是新的 后来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  啥原因?求助高手!

网友A:
引用楼主ghf09于2016-09-25 20:42发表的 西门子400plc cpu突然程序丢失了呀回事?型号是416-2xn05 :
诊断说电源故障 但是电源没问题   电池也是新的 后来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  啥原因?求助高手!

既然电源没问题,那就是西门子PLC诊断不准了,那就是PLC坏啦。
电池也是新的,那就更说明PLC坏啦。重新写入程序又好啦,说明PLC还没坏利索。

网友B(2016-10-25):
   闪电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电

ahahh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
电池是新的 ,那是带电换电池还是断电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