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FX1N,2N超级加密解决办法疑问,大侠来!

楼主(2016-09-25):
有朋友说只要这样:
打开PLC编程软件,新建工程,PLC种类就选你需要读取程序的这个PLC类型,然后连接PLC,选择程序写入,在选项里面只选择PLC参数打钩,其他的千万不要打钩,写入完成再读取,程序就出来了!
但我这样做了,程序的确出来了。但显示文件里面无比多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没试过,学习了

楼主:
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B:
旧的加密方式给你解出来,又会有新的加密方式。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啊?好神奇
是某宝上面卖的软件搞出来的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