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roface触摸屏

楼主(2016-09-25):
有块老的触摸屏,型号是GP37W-GB11
为什么我的软件里没有这块触摸屏选择呢,只有 GP37W2,GP37WL等其他的型号,
是软件不对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肯定是软件版本问题

QQ:346994482

网友B:
表示你所使用的軟件,比你的硬件新多了。

网友C:
远37w2连接不上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普洛菲斯肯定能给你解答的。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