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不用日特专用 版还能写出绕线机的程序吗

网友A:
能。。。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动程序,采用MVS指令,就可以完成绕线功能。

戴博士能不能写一个MVS绕线和来回排线动作

网友C:
肯定可以啊  , 你既然接触过日特绕线机,就该知道:日特本来用的就是安川的运动控制器,例如:日特BHS0155 绕线机(空心绕线机)用的就是MP2310控制器。  有两种绕线方式不是用的绕线专用指令,能看的到绕线函数算法,自己依葫芦画瓢就可以了。我有做过,祝你成功。

楼主(2016-11-27):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啊  , 你既然接触过日特绕线机,就该知道:日特本来用的就是安川的运动控制器,例如:日特BHS0155 绕线机(空心绕线机)用的就是MP2310控制器。  有两种绕线方式不是用的绕线专用指令,能看的到绕线函数算法,自己依葫芦画瓢就可以了。我有做过,祝你成功。

能上传一下绕线函数算法吗 我公司的日特绕线机用的是专用绕线指令。

网友D(2017-01-10):
引用 网友B:
FMX T300000k;
IAC T1000;
IDC T0;
inc;
mvs [S]7200.0 [x]ml102 Fml100;

戴老师,你好:
加减速设为零了,在执行MVS指令时,暂停或者停止,旋转轴一般速度都很高,是不是立即停止,这样会不会对机械结构有很大的损伤,怎么解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启动和停止时都有加减速,只是排线过程中取消了加减速,
所以旋转轴没有急停和急启动。

戴老师,就是在排线过程中取消加减速时,暂停或停止,出现立即停止的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
是不是应该使用凸轮控制,使用凸轮控制的思路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