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功率测试问题

楼主(2016-09-26):
寻找一个LED功率测试仪器,可以柜内安装的小巧单工位测试,数据可以通过232通讯读出的仪器,有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A:
测量LED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吗?

网友B:
看你要求的精确度,精确度要求不高的话,万能的马云一搜一大堆。要求高的话,采用安捷伦之类高精度可调电源,输出一个恒压,然后采集电流数据就可以计算功率。

楼主:
谢谢楼上,我采用综合电量调节器好用吗?精度要求还是蛮高的

网友C:
电参数测量国内多了去了 专业灯具测量 你可以去看看远方的设备 他们专业做灯具测量 看你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