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F指令

楼主(2016-09-26):
三菱Q系列的FF指令不能用在FX系列里?FX系列有没有什么专用的相同功能的指令?

网友A:
FX系列 ALT

楼主:
ALT只是交替输出,没办法置位复位。
比如:LD X0 FF Y0,按一下X0,置位Y0,再按一下X0就复位Y0。
LD X0 ALT Y0,这个只是X0导通的时候,Y0交替输出。
FX系列有没有跟Q系列的FF同样的指令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ALT 也是按一下置位,再按一下复位,以此循环啊!

网友C:
交替输出就是010101这样交替输出,FF,ALT功能完全一样。

楼主:
不一样吧,ALT只要前面条件满足,就会一直交替输出0101,用ALTP可行?

楼主:
刚刚模拟了一下,ALTP是可以的,之前用ALT不行,改成以下的,好麻烦,现在一条指令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D:
plsy也可以如果只是单单的y口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sy也可以如果只是单单的y口
PLSY不是发脉冲的吗?能用在这里?这个怎么用

网友E(2021-09-30):


网友F:
工控的世界,你确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