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高速计数器实现正点反点停止

楼主(2016-09-2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FX3U的PLC。我想利用旋转编码器的正反转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但是如果编码器不动的时候怎样让电机也停止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仔细想想就能实现。你能让他正反转了,当然也能让它停,判断条件就是编码器即不正转也不反转,即停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