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6):
FX3GA   PLC常开点是M392,驱动M500线圈。现在是满足了M392条件,M500线圈还是没有接通(亮)但M392另外连接丫线圈能接通。后来把M500改成M50还是不行。还有就是M500是在主控程序里面步进指令最后步。丫线圈在主控外面。有无工友遇到这样怪是?套么解决???

网友A:
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B:
应该是程序哪里不太完善吧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C:
步进程序?子程序?主控指令段内?跳转?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主要原因,1本行程序未执行,2地址占用(很多指令会占用多地址而在软原件列表里看不到)。
有办法搞好吗?

网友D:
今天5U遇上同样的问题,
找到原因吗 兄弟?

网友D:
现在还在查哪里故障。
~

网友E:
你清除PLC内存再重新下载试下!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F:
要看看程序才能确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程序?子程序?主控指令段内?跳转?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主要原因,1本行程序未执行,2地址占用(很多指令会占用多地址而在软原件列表里看不到)。

有办法搞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5U遇上同样的问题,

找到原因吗 兄弟?

网友G:
软元件有冲突或者双线圈
别的原因想象不到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H:
楼主确定没有使用双线圈输出?

网友I:
會不會M500有用在人機的輸入或輸出點上

网友J:
估计是共用了同一个线圈,并同时触发动作了吧?

网友K:
发程序出来,要不然没办法分析。

网友L:
是不是使用了双线圈,其他地方也有M500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元件有冲突或者双线圈
别的原因想象不到

软元件没冲突,没有双线圈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确定没有使用双线圈输出?

有双线圈是S20,不是M500。我用了FX3G、3U、编程手册,里面步进指令程序例子周期循环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會不會M500有用在人機的輸入或輸出點上

还没连上触摸屏调试

网友D:
他们把程序分成几段再输入进去就OK了

网友D:
估计是新出的FX5UPLC还不够完善

网友M:
个人认为是启动主控指令的条件没达到,主控指令里的程序母线是断的,即使m392接通,m500不亮,主控指令之外的梯形图不受影响。就像家里的总闸关了,屋子里的开关闭合的,屋子里的灯也不亮。

网友N:
程序截个图看看

网友O:
应该是主控指令没激活

网友P:
可能的原因:
如果在此程序段中仅仅修改为Y*有输出,而改为M*就没有输出,则这个M*在其它程序段(这个控制程序段的下面程序段)有被再次赋值。

楼主:
我把程序上传
附件: 自动转盘面膜面巾机.zip (13 K) 下载次数:28

楼主:
程序来了,大师们请找出问题。。。

网友Q:
楼主做PLC程序没有多久吧?看了你写的程序,这程序就是真正运行起来也会不稳定、、、、、、
要说出来那不稳定??

zsh340

网友Q:
第二组的主控指令移到STL指令外
不好意思,没看见你第二次回复。
  •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热心助人!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做PLC程序没有多久吧?看了你写的程序,这程序就是真正运行起来也会不稳定、、、、、、

    是不久,你要指出那不稳定,不说出问题来有什么用!!!

网友R:
    可能被多次占用
    玩转PLC

网友S(2016-10-27):
引用 楼主:

    是不久,你要指出那不稳定,不说出问题来有什么用!!!

    楼主请教问题能否礼貌一点?

网友T:
    可能M500有双线圈,或M500有其他复位条件在工作,或是程序扫描顺序冲突。

网友U:
    主控指令的条件没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