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的气动调速阀吗?

楼主(2016-09-27):
最近客户反应调速阀调不了速。大家有好的品牌推荐吗?

网友A:
德国的力士乐

楼主:
力士乐也有这种?谢谢!网上看下。

楼主:
好像不是我找的那种。我找的是图片上这种。

网友B:
注意安装方向,装反了的话调不了。

网友C:
这个叫节流阀好不,找好一点的,7元以上的基本都可以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试下费斯托的。SMC感觉一般。

楼主:
叫调速阀习惯了。节流阀是吧。好的,以后注意点。否则大家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D:
节流阀有什么作用,能不能用在气缸上,让气缸慢慢地动作

网友E:
这种调速阀最好是安装在靠近气缸附近的气管上,离气缸位置越远,越不好调节,感觉气缸动作调不出那种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F:
正确称呼,单向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调速阀最好是安装在靠近气缸附近的气管上,离气缸位置越远,越不好调节,感觉气缸动作调不出那种你想要的效果!
就是因为空间太小,安装不了。才选择这种的。距离有50cm吧,方便客户自己调节,太近就不方便调了。
单向节流阀。谢谢11楼的。感谢大家,买了个FESTO的,一个字,贵。希望能解决问题。
huiyang

网友G:
怎么汽缸上面不装节流阀的吗?

网友H:
最好是气和油相合,这样会比较稳定。。。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