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系列模拟量模块4AD FG端子是接什么的?

楼主(2016-09-27):
FX 系列模拟量模块4AD FG端子是接什么的,求教前辈?

网友A:
手册上讲的很明白,论坛右上角的搜索功能很强大。
LG=logic ground 逻辑地,也是数字地
PE=power earth是电源地
FG是外壳接地
真诚感谢!

网友B(2016-11-02):
接地用的可以1级接地也可以二级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