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的稳定性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2016-09-27):
今天5UPLC梯形图监控Y线圈网络线导通的,Y就是没有输出,Y线圈前面网络线不通,Y到是有输出,没有多线圈输出。这是为什么

楼主:
5UPLC是不是很狗血

网友A:
这是怎么整的,没碰到过

网友B:
有些程序你想不到,在知悉看看

网友C:
你首先应该怀疑程序有问题,如果你的PLC是正品就不该怀疑它

网友D:
上程序,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你HMI里面有写D脚本或宏指令有占用你的Y点。

网友E:
无图不真像。

网友F:
没图不好判断

网友G:
前面INV 取反了吧。。。

楼主:
好了,把主程序分成三个分段程序,输入PLC OK,估计是PLC不够完善,

楼主:
之前SM400直接输出Y0,Y0都不得电,够狗血了。

楼主:
5UPLC上电上升沿就会发脉冲,和以前3UPLC,觉得5U还不够完善

网友H:
哪个脚上电会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个脚上电会发脉冲?
你用了5U才会知道

网友I:
原来工程师是水货,现在5U也是水货,呵呵

网友J: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I:
你要是认为有问题,那就拿出事实证明之。出三菱的丑,得有证据。5u问题有人说一大堆,但你说的是不是呢,呵呵。

网友K:
PLC控制器都是严格测试的产品,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的,你该好好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