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7):
有一套产品,要卖到零下20-30度的工作环境中,之前用普通的接触器控制电机启动,很快就坏了。请问各位师傅,用什么接触器好,最好有具体的型号?或者还有什么办法启动电机工作,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固态继电器行不行。

网友B:
电机多少KW?正常工作时会结冰吗?
永无止境 !@#$%^&*

网友C:
考虑固态继电器,再问厂商。

楼主:
电机功率是22kw,除用固态继电器和变频(说明书只允许零下10度)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D:
好一点的接触器就行吧,63不行加到100A。接触器什么地方经常坏?分析下原因

楼主:
由于温度太低,接触器外壳碎裂,弹簧严重失去弹力。

网友D:
我觉得配电箱做好密封就行,电气设备本身有温升,不行加个伴热,

网友D:
外壳裂也可能就是冷热态转换时的应力造成的

网友E:
电箱里放电加热器

网友F:
CJ20系列的国产接触器有测试过吗?低温型的最低可以到-25度。

网友G: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H:
控制箱内增加暖风装置

网友I:
品牌的标称都能做到零下40度,之前做过低温试验,零下40度是可以正常吸合。
估计你的接触器质量不行,或者湿度等其他环境条件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