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ON位1

楼主(2016-09-27):
三菱里面有SUM ON位总和,信捷没有。用普通指令简单的怎么做?

网友A:
不知道信捷里有没有,信捷的没接触过。如果没有,就自己做一个吧,这个是松下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变址/移位)加循环
以下程序供参考
下载积分:+2(lp13505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