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家园里高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品牌型号的东东!

楼主(2016-09-27):
设备是原装日本的设备,有13年了,现在要对其进行改造。
第一个是变频器,品牌是日本的,请帮忙看看是什么牌子的。
第二个旋转编码器,有6根线。编码器上没有资料,不知道6根线是哪些信号。因为我现在准备做成PLC系统,高速计数不带差分功能。
还一款东方电机,因为原来是直接接的一大块电路板上的,所以没有驱动器,只有电机。是6线制的,6线制步进电机如何接线的。
求给点意见。

网友A:
1,什么牌子可以百度。
2,编码器线都是标准线,可以参考其他编码器。
3,6线制步进有专用的驱动器,配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