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7):
如题,有一台设备的其中一个输入信号必须是由设备外壳跟信号杆(信号杆与设备外壳绝缘)导通,才能有信号输入到PLC,现在想用24V开关电源的0V接地,+24V接中间继电器线圈其中一个脚,设备外壳与信号杆接通控制继电器,再从继电器触点引一个信号输入到PLC ,现在问题是0V接地后会不会对伺服系统造成干扰?

网友A:
基本没有问题,你还用继电器隔离了,我都直接将外壳接地后输入PLC。

问题是电源地接外壳,外壳应该接地良好,如果外壳对地断路的话,设备漏电就会进入到电源地,可能会损坏电源或其他使用该电源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有问题,你还用继电器隔离了,我都直接将外壳接地后输入PLC。

问题是电源地接外壳,外壳应该接地良好,如果外壳对地断路的话,设备漏电就会进入到电源地,可能会损坏电源或其他使用该电源的设备。

我一般都用继电器做隔离,只是0V接地没在伺服系统中用过,不知道会不会对系统有干扰,所以想请教有这样用法的大师们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