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200运动指令原点回归不发脉冲

楼主(2016-09-27):
用S7-200SMART PLC运动向导做步进电机控制,触发RSEEK原点回归指令,报错error128 或error3,断电还是解决不了,求指点 ,

网友A(2016-12-15):
3 命令非法
128 运动轴无法处理此指令: 要么是运行轴忙于执行另一指令,要么是没有此指令的启动脉冲。
你写了两个回原点,而且还同时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