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f750变频器接地求解方法,急

楼主(2016-09-27):
一台pf750 240kw的变频器开机 运行一段时间报警接地,但复位后有可以运行时间(几天到一月不定),电流互感器也换了,驱动也没问题,电机并在另一台在用也没问题,求高手告诉下部该怎么修,参数接地报警已经屏蔽了怎么还报啊,求接, 谢谢

网友A:
没找出原因最好不要随便屏蔽报警参数,特别是这类接地故障,很容易烧东西,还是先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