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开关

楼主(2016-09-27):
请问有什么办法直接用电来控制空气开关来控制开和关?或者说能买的到这种开关,
巫山石军

网友A:
施耐德的空气开关有这类附件,加上面就是呢。
不过一般场合不太适用,毕竟跳闸总要检查清楚才合闸。
用于发电机这类设备比较多。

楼主:
我每次下上班去电房开.关电,太麻烦了所以
巫山石军

网友B:
如果是灯的话,可以用定时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再去控制电器,接触器前面接断路器保护。

网友C:
有带脱扣的断路器,可以做远程控制来脱扣,但是要恢复还是得手动去现场操作,其他的暂时不知道。

网友D: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维护,每天去电房巡视并开关电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非要远距离操作,最省事的办法是装个接触器,控制按钮拉线到你想要的地方,又或者也可以装无线遥控的。

网友E:
有这类的开关的,不知道你的老板舍不舍得花钱。一般的总配电室就有一个电动开关的,这个开关的用法是,要开电的时候要通过一个弹簧机构手动锁住电机转盘,这个锁定机构也可以改变他的用法,不用手动来操作也可以的,然后,按启动电机按钮这样开关就打开了,当要断开开关的时候,按动一下失电功能按钮就可以断开了。如果你附近有WiFI的话,再安装一个智能开关,改变一下电路结构,这样就可以远程控制了。

网友F:
你们要知道,楼主是不想到变配电室(电房)去分/合闸(打开关),而不是为了减轻体力劳动而采用电动控制分/合闸。
作为分/合闸,通常都要现场操作,一旦发现不正常,都能及时发现和紧急处理,你远控后,开关设备发生不正常现象时,你不能及时发现并及时处理的话,后果不可设想。
所以,分/合闸是不能偷懒的,如果连分/合闸都要偷懒,那么可以想象你的正常巡检也是偷懒不去执行的。

网友G:
现在小区物业都用上了这种开关

网友H:
配电房都是电动空开嘛现在,一按启动按钮自动合闸,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单位下班要断配电房总闸,一般来说是各个用电点下班后,断电

网友I:
买个智能断路器吧,带通讯可远程,价格吗,呵呵,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