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近接开关能直接接PLC上吗?

楼主(2016-09-28):
是这样的,设备上,有一些近接开关和光电开关,还有轴原点感应器都是12V供电的,NPN的。不知道能不能利用,直接接PLC。当然PLC输入也是NPN。
因为没有试过,所以不敢轻意尝试,先来征求点意见。

网友A:
应该不行,12V的电器接24V电源上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12V的电器接24V电源上可想而知
谢谢帮我分析,我的意思是,感应器是三线制的, 为电源正和负还有信号。我把正和负接另接一个12V开关电源上,然后把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点上。然后把两个电源的0V短接起来。
我是这样想的。
下载积分:+1(wahaha543) 问题的关键是 这个接近开 ..
下载积分:+1(471165265) 感谢分享!,把两个电源 ..

网友B:
不行吧,你把PLC的接线原理图看看

网友C:
找12V中继转吧,这样不行吧,输入输出要不共电源系统,要不独立电源,输入对电源电压有明确要求,12不行吧。
huiyang

网友D:
PLC输入要是外接的话,好像也可用12V供电吧。

网友E:
查下资料,大多传感器电压都是6-30V的。

网友F:
一般不行,12V连开启电压都达不到。

网友G:
三线制共地应该可以的,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H:
首先要知道PLC是哪家的
第二要知道输入的电气规格
这样才能知道12V的接近开关是否能用

QQ:1121930977
风铃

网友I:
电源分开使用,只用信号和负极接plc做控制用,接近开关npn只是控制信号端与负极的通和断,原理上应该可行的。

网友J:
传感器外置电源,经常用此法;一般做系统的不吝惜成本的标准做法,输入输出都是不用本体电源,采用外置电源PLC温升小更稳定可靠。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查下资料,大多传感器电压都是6-30V的。

正解

网友L:
确定肯定不行啊,串个电阻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帮我分析,我的意思是,感应器是三线制的, 为电源正和负还有信号。我把正和负接另接一个12V开关电源上,然后把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点上。然后把两个电源的0V短接起来。

我是这样想的。

这样没有问题。

网友N:
当然可以用了,。因为,三线制的传感器采用NPN接法的话,我们只是用他的负极共用,传感器输出的是负电压,只要你给传感器的正供电端输入的是传感器的使用电压,就是你使用5伏供电的传感器也同样可以使用,这与传感器使用多少伏电压无关的。

网友O:
应该不行吧,我记得PLC好像电压要15。6伏以上才能有效
  • 下载积分:+1(wahaha543) 好贴好贴!

网友P:
    貌似两个电源不能串联使用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Q:
    將PLC的24V及感測器電源的0V共地,可將感測器信號線接PLC I/P
    一些儀表或I/O卡信號有15V,12VDC的就是這樣接的

    PS:是PLC的24V跟感測器電源12V兩個的負極短接(一般稱共地)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R:
    应该不可以吧,没这么干过

网友S:
    高级电工告诉你,二楼的可行,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S:
    0V短接NPN完全可以。。。。。。。。。。。。。。。。。。。。。

网友T:
    2楼正解,公司设备上有这种接法。两个电源GND短接。

网友U:
NPN的12v和24v共负极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V:
这个肯定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