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各位大神本人菜鸟一个,现有一程序出现故障,求解。谢谢!

楼主(2016-09-28):
现在问题是不论我触摸屏上输入任何数值,都被程序刷成零,不知道原因。求解!

网友A:
“显示”>触点数设置>11点

网友B:
程序没看到有什么问题,触摸屏检查一下

网友C:
通讯没问题?

网友D:
有没有改动过程序?

网友E:
工作十几年,只遇到过一次信捷的程序问题。。。

网友F:
我在一个维控PLC上碰到过,正常工作过的程序一般不会有问题,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输入口坏掉,刚好这个输入口是复位所有的寄存器,这样触摸屏上就输入什么就变成0,后来换了输入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