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习PLC编程

楼主(2016-09-28):
作为一名新人,我想求教一下各位大神,怎么学习PLC编程,总感觉什么也写不出来,要思考的东西很多,脑子乱,写出来的程序丢三落四,也不是很实用。

网友A:
以下是个人的拙见:首先,要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如电工学(含电工基础,电气控制等)和电子学(与非逻辑关系),这个可以找一些数字电路的资料;其次要对各种电气开关工作原理,方式有一定的了解,比如,按钮,接触器,各类继电器,电磁阀等,这些在编程里直接对应基本的输入输出;在此基础上,可以试编一些简单的程序(我也是新手,我用的最多的还是基本指令和步进顺控,功能指令大多不会),如起保停,正反转,两地控制,星三角,信号灯等,了解开关的自锁互锁联锁以及各种继电器的使用方法。在编写是要先在脑海里过一遍大概的控制方式,甚至可以先画出电气图,I/O分配图,组合电路列出真值表都是可以的。第一次写出来的程序存在问题的,都是经过不断测试,调试检查出问题,不断改善的,要是都能一次写出完整的程序,那也就不会有调试这一说了。最后是勤加练习,不断学习,思考,总结也可以请教咱们工控人家园里的前辈们,他们都会不吝赐教的。一定能学好的!写了这些不知道这能不能帮助你,也当是一种自勉吧

网友B:
这是对设计的动作不熟悉,逻辑思维不清晰。建议把要实现的动作和工艺流程写下来 然后在编写程序

网友C:
实践出真知

网友D:
设计肯定要先知道动作流程啊,把流程罗列出来,慢慢的一步一步来,然后就是实践出真知了!
QQ:569456723

网友E:
买个PLC,下载手册,买电子元件,接线,仿照别人程序,然后反编译慢慢搞吧

网友F:
实践!!!从模仿开始,一个程序摸透试着在模仿机车上稍稍改变,积少成多,每天进步一点点,久而久之就会了。最基本的电工电路基础还是要学,这是打基础。最后常来论坛逛逛会有收获!

网友G:
要先弄清楚工艺流程,按流程把各个步骤详细写一写,然后编程实现各个步骤。

网友H:
首先工艺过程要了解,根据动作,一步步编程

网友I:
工艺弄明白了,程序你也就知道怎么编了

网友J:
可以下载个仿真软件慢慢练习下

网友K:
有基础还是要实物练习,这样有感觉,可以购买一套二手简单上手的PLC 写教程里的程序验证。这样比较快

网友L:
都找到工控人家园来了,还担心什么?既然都开始学编程了,证明基础的东西都懂了,剩下的就是实践了,多看看视频教程和家园内大师们的案例!

网友M:
初级电工必须会的 然后必须会的是各个电器元件的功能原理

网友N:
多看多写,多实践

网友O:
多学习,多积累,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P:
我也觉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Q:
电工电路基础还是要学,多学习,多思考,多练习,多积累。用PLC去实验,实践出真知。

网友R:
学识数据传输,坚持自己动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