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上电就报警

楼主(2016-09-28):
FX3U上电就报警,ERROR亮黄灯,但是能正常运行,只是有时候没有输出,重新断电再上电就行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程序检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A:
最好能监控一下报警输出是什么
是否电池没电了

QQ:1121930977

网友B:
要确认下报警代码是什么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C:
直接监控最方便,或看下24V电源有没有短路!

网友D:
遇见过一次这种情况,RUN-STOP开关内部连接排线出问题了,更好一下那个排线就好了,吧知道你的是否这种情况

网友E:
可以看看出错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