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系统64位安装STEP7-Micro/win v4.0 sp9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6-09-29):
windows10系统64位安装STEP7-Micro/win v4.0 sp9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一步到位,有提示信息直接忽略

网友B(2016-12-28):
PG/PC接口用不了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C:
兼容模式安装可能会有效果

网友D:
运行安装程序之前选择兼容性运行和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E(2017-06-30):
兼容模式加管理运行,不行,端口还是只能选USB,不能选COM

网友F:
我就是win10啊64位一次到位

网友G:
装个博图14 一切西门子的驱动都升级解决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H:
装个xp的虚拟机就好了

网友I:
装个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