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2SE,自带MODBUSTCP做主,程序控制谁做过?

楼主(2016-09-29):
采用台达的DCISOFT我做了两台DVP12SE主从的MODBUSTCP测试,但是配置DCISOFT时,采用了“永远启动”数据交换。
我想配置为“程序控制”,但是,程序中需要对哪个专用寄存器来控制启动主站的通讯指令呢?
用的是DVP12SE自带的网口。DCISOFT中对专用模块有一些介绍,但对12SE对MODBUSTCP的控制字没介绍。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没做过,,,一般都是永远,,你可以程序里面做成程序

楼主:
就是不知道控制哪一个寄存器能够控制收、发。

楼主:
顶一下,萧大侠何在?扫地僧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一般都是永远,,你可以程序里面做成程序
有办法程序控制吗?控制哪一个寄存器?

网友A:
程序就是在你的梯形图里做个,,有时间帮你问问看软件怎么设置

楼主(2016-11-09):
期待您的回复。
我没找到控制哪些寄存器

网友A:
加QQ聊聊呗,,反正没说明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