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各位大神:

目前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使用三菱FX3U PLC控制3台台达伺服电机运动,动作可以完成,但是我使用200K的频率发脉冲时,电机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我现在想把电机的速度调快,PLC发送脉冲的频率已经到了顶峰,想调伺服电机来加快速度,初步怀疑是和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有关,目前,伺服电机采用默认的电子齿轮比设置,设置为:16:10(17位编码器分辨率),请各位使用过的大神给予指导,到底是哪里原因导致,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為什麼你的電子齒輪比採默認,如PLC為200K那就將
齒輪比設40:1就可使伺服轉3000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為什麼你的電子齒輪比採默認,如PLC為200K那就將
齒輪比設40:1就可使伺服轉3000轉了。

4/1才是3000转/分钟

网友A:
B2分辨率17BIT為160000 齒輪比設160000/40000=4/1
也就是說一圈為40000分割

那就是馬達3000轉*40000分割/60秒=2000000
那就要2MHZ才能到3000轉喔?

開極集200K 是不行的喔
2F朋友可不可提供你的見解
感谢分享!

网友C:
更改电子此轮比呗
感谢分享!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D:
三菱FX3U PLC 脉冲输出频率最大100K,电子齿轮比设定32:1寄存器用32位的,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三菱FX3U PLC 脉冲输出频率最大100K,电子齿轮比设定32:1寄存器用32位的,

不對喔B2系列100K要設80:1才對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2分辨率17BIT為160000 齒輪比設160000/40000=4/1
也就是說一圈為40000分割

那就是馬達3000轉*40000分割/60秒=2000000
那就要2MHZ才能到3000轉喔?

是我算错了
真诚感谢!

网友E:
对,要设置成80:1才对。我们也是这样使用的呢。
真诚感谢!

网友F:
不懂,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