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关于基恩士KV-1000问题,谁能帮忙指点一二??

楼主(2016-09-29):
各位大大,本人刚入行,今天接到将基恩士KV-1000的程序拷出来,再写回去,就不成功了,谁能指点一二,
提示写入继电器未接通,中断作业,如图:

网友A:
既然是拷贝出来,PLC内部就还有原程序,为何还要重新写回去?
下载积分:+2(mateng5789) 真诚感谢!自己新手,程 ..

网友B:
可能是程序拷出来以后有改动或者无意中的改动,导致再次下载时无法通过编译,才导致现在的状况。对程序进行离线编译后改错后再下载吧。
下载积分:+2(mateng5789) 真诚感谢!上载后确实没 ..

网友C:
楼主,请把第1张图拍张清晰的发上来,另外系统有没有其他功能模块?

楼主:
重写一遍,未连接其他单元的情况下,如图所示

楼主:
下面是扩展模块,目前程序错误,完全不能运行了,运行按钮按下后;第一个扩展模块红灯亮起;

网友C:
你按下扩展模块红灯看下KV-1000视窗提示什么报警信息。
下载积分:+2(mateng5789) 真诚感谢!

网友C:
扩展模块的型号写下好吗?从左到右。

楼主:
从左到右依次是KV-H20S KV-B16TA KV-B16TA KV-B16TA KV-B16TA KV-B16TA KV-B16TA KV-DA40

网友D:
可能下载时,把组态和程序一起下载了。现在可能组态不正确,程序估计没错

网友D:
下载程序时,模块组合的plc系统与单独的plc系统有明显不同的。组合系统不能随便弄组态设置,否则就出问题
下载积分:+2(mateng5789) 真诚感谢! 谢谢回复

楼主:
有可能,那我现在怎么纠正组态问题呢?

网友C:
方便把程序传上来吗?你先在软件里打开组态界面看下和实际模块顺序是否一致或有丢失,另外运动模块和数-模模块都有各自的设定菜单,要确认下相关设置是否正确,然后再试的编译下载。
  • 下载积分:+2(mateng5789) 真诚感谢!

楼主:
    对了,记得第一次上电,写入之前提示X1轴错误编号000 没有显示的错误 Y1轴 错误编号133是形加速斜率超出范围(1-100)是否清除错误  点*是*还是老故障,操作中断

网友C:
    请检查图示设定项各参数,或者程序中的DM(N+170)的值是否合理(1-100),N为模块首存储器编号默认为10000,即查下程序中DM10170的值。

网友C:
    KV-H20S模块首存储器地址查找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