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电子凸轮

楼主(2016-09-30):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上面的应该是Y轴曲线,下面的是X轴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应该是Y轴曲线,下面的是X轴曲线!
兄台说的对,请问这样的曲线对吗

网友B:
应该是FX5U

网友C(2016-12-09):
能实现。三菱系列我不懂,我是亲眼见过这种动作

网友D:
先去了解凸轮概念就知道

QQ:84818626

网友E:
这是理论曲线,凸轮控制的是通过一表格实现的,三菱的没有用过,用过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