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部分程序的解疑
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2016-09-30):
各位前辈,小弟关于S7-200的程序有点不太懂,请指教,关于图上的11网络37得电后延迟0.2秒后38得电,0.2秒后12网络的38常开闭合,但此时10网络中的38常闭打开,37恢复,这样11网络不就断开了嘛,那12网络不是也断开了嘛,是不是这样理解?谢谢
huiyang

网友A:
断开了在从头开始,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内下面的影响不了上面的
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
那要是一个扫描周期内,下面的程序不影响上面的,那11部的38得电0.2秒后工作,12部38常开触点闭合,但是10部的38常闭触点仍旧常闭不开喽?

网友C:
这就是PLC的扫描时序的问题,会在下一个扫描周期起作用
S7-200部分程序的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