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好GT WorKs3后,Gx软件无法打开

楼主(2016-09-30):
安装好GT worKs3后,Gx Developer(8.103H一C)无法打开,以前可以正常使用。Wind0Ws7 64位操作系统。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GX版本低了

网友B:
重启试一下

楼主:
重启也不行,没安装GT时,很正常,卸载了重装也不行。

网友C:
这两个软件可以在WIN7 64位系统共存,
请考虑软件冲突或者操作系统原因。

网友D:
操作系统缘故,我是全部改成用WIN7 32位安装成功

网友E:
冲突了,我的也是,等高手解决

网友F:
能打开,也创建不了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