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30):
程序在PLC没有任何错误提示、程序正常运行、也没有采用强制I/O操作时,在程序监控时出现了以下情况:
程序段中的X0为ON, 但是输出Y0却为OFF; X1为OFF, 但是输出Y1却为ON。

网友A:
X0X1与Y0Y1不一定是对应关系。这个要看程序的

网友B:
“程序段中的X0为ON, 但是输出Y0却为OFF; X1为OFF, 但是输出Y1却为ON。”X0为ON, 输出Y0一定为ON吗?这要看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能否把程序贴出来?

网友C:
引用楼主wei805585966于2016-09-30 15:18发表的 求思路,怎么用程序编出来? :
程序在PLC没有任何错误提示、程序正常运行、也没有采用强制I/O操作时,在程序监控时出现了以下情况:
程序段中的X0为ON, 但是输出Y0却为OFF; X1为OFF, 但是输出Y1却为ON。

输出前面加个取反指令,三菱中因为NOT指令不明显,只是一个斜线,特别是显示器不太行的同志,可能会忽略,欧姆龙中有输出取反线圈。

Good Luck~

网友D:
LD X0
INV
OUT Y0

网友E:
2个PLC并联也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吧。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有双线圈了,,,这个要看总体程序。

网友G:
检查下有没有双线圈??

网友H: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
X1的常闭接Y1的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