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N问题?

楼主(2016-10-01):
为什么ZRN时,原点速度改了没变化,但是改爬行速度就有变化?

网友A:
检查下原点感应开关信号输入是不是反了。

网友B:
看看你改的数是不是都大于最高速度。

网友C:
1楼说对

网友D:
你是不是想說:碰到了近點開關,但速度沒有改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楼说对
我早几天遇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也是改变不了回原点速度,后面查了下是原点光电开关信号输出反了,我直接改了下程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