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梯形图与语句表相互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6-10-01):
如图片所示的“程序段7”里面第一句程序,是 A "INPUT".ALARM_RESET_CMD DB100.DBx0.0
下面还有好几句都是用的是DB100数据块里面的变量,为什么我在“视图”里面更改编程语言,这些语句表无法转换成梯形图呢?
同样,在啊另一张“程序段6”里面的程序,却可以转换成梯形图,这是为什么呢?我真的糊涂了。。请哪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的规范,梯形图能转成语句表,但有可能再转回梯形图,就不是转换前的梯形图。
有的语句表不能转换成梯形图。

楼主:
谢谢老师,可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是很懂,那个程序段6我试过了,可以转换成语句表,和程序段7的语句表一样一样的,同样的,程序段7的语句表却无法相互转换了,头痛了,到底差在哪里?

网友B:
你把程序段7的语句表拆成4段 1个"A"1个"=“为一段 再试一次

楼主:
哈哈,太好了,这次把每个程序分开之后独立成为一个程序段,就可以转换成梯形图了,原来差别就在这里啊,真的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