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救急变频器

楼主(2016-10-02):
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白,有个变频器信号线大概有3、4百米长,这样运行很不理想改停不停是怎么回事,上面无源触点都已经断开了。

网友A:
使用优质的屏蔽线,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触点控制变频的启停(继电器安装在变频器电柜)本人也有遇到此类故障,仅供参考!
独自漂泊

楼主:
谢谢哥哥了距离有些远了, 我现在有这个想法 明天我接线试试
爱家爱china

网友B:
你这得加好几个继电器把

网友C:
独立双屏蔽电缆,加继电器,光藕~~~~~~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多加了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