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程序CPU224XP编译时有错求解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楼主(2016-10-02):
https://yunpan.cn/cka8qCbBdqJyY
访问密码 b5c0

网友A:
错误都有提示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把 温控 子程序换个名字就好了,比如改成 温度控制

网友C:
编译提示很直观,子程序改英文试试!!!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楼主(2016-11-28):
谢谢楼上的各位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楼主(2017-01-12):
谢谢以上的个位,我那程序不用了
西门子S7-200程序CPU224XP编译时有错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