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怎么实现脉冲频率,占空比,脉冲个数可调程序

楼主(2016-10-04):
用三菱plc怎么实现脉冲频率,占空比,脉冲个数可调程序。
脉冲周期小于1ms,脉冲频率2k--10k 也就是高速方波触发脉冲。脉冲数量,脉冲频率,脉冲占空比都可调

网友A:
没用过,PWM指令应该可以,但是不可能达到你所需要的频率,好像最高才5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