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脉冲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6-10-04):
描述:1
描述:2
描述:3
PLC是欧姆龙的CP1H,伺服是北京超同步的。请各位看下程序有什么问题。
现在是可以正转运行(反转改数据)但不能调速。速度特别慢。而且无论设置多少脉冲就是不停。
希望各位大神给看下,急等,多谢了。

网友A:
將PLS2 @拿掉
拿掉也不行

网友B:
数据输入改成#输入试下
试过 不行的
永无止境 !@#$%^&*

网友B:
OMRON CP1H系列 定位,原点,加减速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7263-fpage-2.html
多谢了 我去看看。
永无止境 !@#$%^&*

楼主:
每人能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