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菱12軸機型方案

楼主(2016-10-04):
價格考量,Q掛模組還是fx3*4通訊呢? 或是有更好方案?

网友A:
都十二轴呢,价格应该不是问题。
用Q系列16轴模块走总线,减少接线量,同时抗干扰也好一点。
选取FX5U*3或FX3U*4只能用A系列,接线的工作量可不小,比较容易出错。

网友B:
QD77MS16

网友C:
12轴肯定是用Q系统了。FX基本上不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了。
旭迈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