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4):
第一次使用威纶触摸屏,将威纶触摸屏通过EB8000编程、三菱FX3U通过GX Works2编程上传后,威纶触摸屏和FX3U无法通讯,多次修改通讯参数还是无法将触摸屏与plc通讯连接,请大侠指点

网友A:
首先保证数据线没接错,不同的型号的屏有不同的接法。
如果采用编程口通讯,PLC是不用设置的,触摸屏选择FX3U,RS-485,4W.,应该是默认的就可以。

网友B:
理论上触屏与PLC通讯是很简单的,关键在于1,接线对。2,设置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数据线不对,与触摸屏连接的正确的是9针插头(公头),而厂家发的是9孔插头(母头),将母头拆下,重新焊接成公头,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C:
参数都是默认的就可以了,通讯线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D:
先用PC与PLC模拟通讯检查一下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E:
今天我也刚好在用一个TK6070IK的屏,出现了个问题,就是位开关选择“切换开关”跟“复归型”,模拟出来结果都是跟复归型一样,无法实现切换,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你用的软元件不对吧,用断电保持的M跟触摸屏位开关选切换开关试试,好像必须配套使用才行,这一点的确不怎么好。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刚好在用一个TK6070IK的屏,出现了个问题,就是位开关选择“切换开关”跟“复归型”,模拟出来结果都是跟复归型一样,无法实现切换,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G:
能发一个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