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一行的触发条件太多,出现编辑位置不合适??

楼主(2016-10-04):
如图,一行的触发条件太多,出现编辑位置不合适。求解怎样移动到下一行??

网友A:
先输入一个线圈之后,然后在前面用列插入!
可以了,谢谢谢谢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
我以前也试过,加多个M中间继器就好了
我一直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找楼上的这种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