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求助西门子触摸屏的大神

楼主(2016-10-04):
屏是SMART1000 V3,PLC是西门子200PLC,在里面写了手动程序。但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按触摸屏PLC没反应,是我屏按钮的函数不对吗?我用的是设置位。或者说是屏没跟PLC通讯上?如果是没通讯上,通讯设置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上程序和图片,不然大家哪知道哪里问题,怎么回答你

网友B:
这不算什么连上PLC检查下变量值不就可以知道原因了?

网友C:
什么也没有,没法说

网友B:
如果PLC和屏连接有问题屏上状态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