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24MT-CM PLC

楼主(2016-10-05):
大家好!我刚有一个客户有一台FX3GA-24MT-CM PLC 内部元件烧坏,我只想拷贝出内面的程序,换个新的就可以啊!
通过正常拷贝方法是通讯不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通讯传输连接不上,看看是不是端口没选对还是你有没有装USB驱动?

网友B:
端口,线,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