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5):
如题,是不是把电容拆掉,U,V,W接到主绕组,副绕组,还有末端公共线就行了?

网友A:
有没有搞错?
单相电机根本不能用220V变频器,单相电机一般用可控硅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搞错?
单相电机根本不能用220V变频器,单相电机一般用可控硅调速。

我今天看到别人发的视频,台达220V0.4KW变频器带一个单相小电机,看到电容被挂在一遍,频率从0调到40HZ,我知道单相电机一般都是双向晶闸管调速

网友B:
经测试可以,接任意两相
  • 下载积分:+3(工控二营长)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测试可以,接任意两相

    测试过长期运行没有,以及功率有没有变化?
    在实际工程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调速的。

网友A:
    百度一下,原来可以使用变频器。
    单相电动机可以使用变频器驱动,不过有先决条件:
    1,必须拆除电容器。
    2,单相电动机的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需一致,就是不分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这两个绕组的阻值是一样的。
    3,如果是380V的变频器,那么需要设置输出最高电压为220V。
    4,变频器最好取消输出缺相检测功能。
    5,驱动的变频器需要比电动机的容量至少大一个等级。
  • 下载积分:+3(工控二营长)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我们公司设备上有的单相电机就是用变频器调速的。不接电容器。不过电机功率不大,负载也不重。

网友D:
    还没这么用过

网友E:
    在其它网站看过这方面的交流,有使用成功的,也有烧了变频器和电机的。

网友F:
    学习了,没做过,谢谢分享!

网友G:
    单向电机绕组电角度相差90度,三相电机绕组电角度相差120度,常用变频器当然输出也是120度相差的电压。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去掉电容的单相电容运行式电机,能转,但效果不好,不建议这么做。
    有更好的选择,你可以换单相电机专用的变频器,就是2相输出的,相差90度电角度的电压。
    还有一点要提醒,单相电动机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要不然电机,变频器给你一起报销掉。
    最好的方法就是选择三相电机。
  • 下载积分:+3(工控二营长) 大师级的回帖

网友H:
    用单相专用变频器,但功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