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角接U1W2,U2V1,V2W1与U1V2,V1W2,U2W1接法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10-05):
电动机角接U1W2,U2V1,V2W1与U1V2,V1W2,U2W1接法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方向不同

网友B:
旋转方向不同。

网友C:
要更改旋转方向,一般都是在进线处换相,这样简单点

网友D:
没区别,电机转向一样,正规的是U1W2。V1U2。W1V2,,电机接线端子铭牌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