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5):
使用台達DVPSCM12-SL 通訊模組
用一般RS485通訊接收資料

是否有人有使用過,可以教學或範例程式參考,謝謝

网友A:
用过AH10SCM 串行通讯模块,如果是MODBUS协议。到台达官网下个手册与软件直接在软件里面设定,不需要写程序

楼主:
可是我的要用UD LINK  自定通訊格式
SOH  X X X X CR  這種的

网友A:
官网上有手册,里面有案例

楼主:
有下載了,但我的是沒有檢查碼的通訊格式,只有接收,沒有傳送,沒有這個案例

网友A:
你去下载AH500的模块手册里面有AH10SCM和智能电表的UD LINK通信范例

网友A:
DVPSCM12-SL 这个是用在小型机上的,应该是EH3L的和中型机的通信软件差不多。小型机以前也用过,不过是台达的工程师弄的。自己做过中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PSCM12-SL 这个是用在小型机上的,应该是EH3L的和中型机的通信软件差不多。小型机以前也用过,不过是台达的工程师弄的。自己做过中型机的

是否有留下當時的設定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下载AH500的模块手册里面有AH10SCM和智能电表的UD LINK通信范例

此手冊跟DVPSCM12-SL 的內容是一樣的,只是改用AH500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