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6):
  PLC图片没法上载  侧面写  DLT CP-16MR       正面写蓝色三角形与蓝色DLT三个字

网友A:
是神都帮不了你

网友B:
国产仿的吧

网友C:
是台达的吧。
麻烦看下五楼的就是这种,是什么pc

网友D:
CLD创利达电脑CP-16MR
麻烦看一下就是五楼图片这种,麻烦请教下这是什么plc,用什么软件

网友E:
是这种吗?
就是这种,这是什么pc啊
学习
肥仔米

网友F:
是单片机整出来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这种吗?

这种上学的时候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