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7):
现有一台复合机程序需要改进,放卷换卷需要自动测量卷径,通过平衡位和对射光电来计算新卷直径,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公式来计算,有哪位高手有着方面的经验忘赐教

楼主:
么有哪位高手知道吗?

网友A:
兄台哪里的,交流一下
武汉的
交流交流

网友B:
放卷很少计算卷径吧 用全自动张力控制试试
不停机接料需要算初始卷径的

网友C:
不懂 ,给普及普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卷很少计算卷径吧 用全自动张力控制试试

放卷的话,初始卷径不是固定的吗,直接赋值就好了,卷径不用计算,用张力控制器控制就好了

网友E:
自动测量计算结果分区间补偿。北人的是这么做的。
要不手动测量结果直接在人机上修改。

网友F:
需要的數據:
1:線速度=M/min
2:放卷部,轉/min
線速度=(直徑xπ) x (放卷轉數/min)
我的作法:
1:在放卷處安裝了一個近接開關,作為偵測每轉一圈的信號
2:在主驅動處安裝一個編碼器,來偵測線速度,並算出編碼器每轉移動的距離
3:在plc中高速讀取編碼器,抓取近接開關上微分做歸零,下微分做編碼器讀取值搬移,並計算捲徑.
放卷卷徑愈來愈小,轉速會愈來愈快,近接開關信號的讀取,我也是用高速計數器讀取的
我准备先要测量出新卷的直径 然后再算同步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需要的數據:
1:線速度=M/min
2:放卷部,轉/min
線速度=(直徑xπ) x (放卷轉數/min)
我的作法:

楼主的需求应该是通过计算新卷直径来确定新卷的预驱动线速度,使其达到与旧卷的线速度同步,然后换卷。
固定数据有翻转架轴心到检测红外的距离a,翻转架到换卷轴的轴心距离b。
在翻转架轴心安装电位器或者编码器,确定新卷到检测红外位置时的偏转角度,与预设的翻转架零位确定ab之间的夹角C。
通过余弦定理c^2=a^2+b^2-2abcosC,计算出新卷轴心到检测红外的距离,即新卷的半径,乘以2就是新卷的直径。
夹角C不好算出来啊

网友G:
听你的说法还是不怎么明白,能否配上图片,这样方便我们这些初学者更明白,谢谢
图已上

网友H:
卷径计算不太好用,不同卷径时就麻烦些,用张力控制器和检测器配套比较好用,复合机改过很多,需要三菱张力的可联系俺

网友G:
能否配合一个示意图,我们好知道计算方式?
图已上

网友I:
不要用对射光电,
选激光测距传感器,
再设定标准长度做校验用

可以直接测量距离,
输出有数字量有也有模拟量的,
数字量直接读,
模拟量就做个模数转换。

网友G:
楼主你配的图和8楼表达的意思好像不一样吧,我是想问问8楼,你通过余弦定理进行计算时候的,三角形是那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配的图和8楼表达的意思好像不一样吧,我是想问问8楼,你通过余弦定理进行计算时候的,三角形是那个?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我当时回复的时候,楼主还没上图。因为我们公司有干复机,用的就是自动计算新卷直径。
计算的三角形是翻转架轴心,新卷轴心,对射光电检测点这三点连接的三角形。
两条边的夹角C计算的确是个难点。我是这样想的:在翻转架轴心安装电位器或者编码器,首先确定翻转架的零位,因为对射光电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翻转架到对射光电这条边与翻转架零位的夹角是固定的。新卷到对射光电检测位置停止时根据电位器或者编码器的当前值计算出翻转架轴心到新卷轴心这条边与翻转架零位的夹角。这样就能计算出两边的夹角C了。

网友J(2017-09-16):
这个初始直径计算确实是个难点,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J:
其实不难,可以提醒一下,不仅要余弦定理还要一个的公式,因为实在太简单,所以往往想不到。

网友A:
好个洛阳chan。

网友K:
不停机换卷印刷机器吧 ,1,放卷计数传感器只需卷一套即可,旧的卷尾料 快要到达就准备换卷,2,因为初始卷直径基本固定不变,触摸屏早就已经设置好了,即使有变化也没关系,因为放卷直径和收卷直径通过主轴 线速度计算基本上1秒采集计算一次,也就放卷准确的直径很快就会切换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