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读取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16-10-08):
各位大神 帮帮忙 学通讯 0 9 C 4 分别在D207 D208 D209 D210里面 怎么变换成十进制在屏上显示
求大神指导指导 或给条思路

网友A:
寄存器里 本来就是 10进值
真诚感谢!不好意思我可能表达的不到位 我的问题是 PLC与变频器通讯读取变频器的频率.那不是ASCII码 我是想把读出来的ASCII码转成十进制
爱家爱china

网友B:
用RTU模式就是了 读取的是16进制 PLC自动转换成10进制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