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我一台国产的3U PLC写入以太网通讯参数后。面板的ERROR指示灯闪,RUN灯不亮,PLC也通讯不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程序有错误,看不到程序,没法回答你

网友B:
重新写入一个简单的程序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我只写了参数 没写程序,我用通道2写了网络通讯参数,当写入完成了 ERROR指示灯就闪。

网友C:
虽然是山寨的,但是还是可拨打三菱电话400-821-3030,他们的技术人员很给力,不管多么偏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个人感觉他们的技术热线比他们的现场服务人员牛逼的多!
QQ:56945672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山寨的,但是还是可拨打三菱电话400-821-3030,他们的技术人员很给力,不管多么偏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个人感觉他们的技术热线比他们的现场服务人员牛逼的多!

有机会尝试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

怎么解决的,能说说不?

楼主:
先清空PLC,重新写网络通讯参数,改通道后写入~~~~~~~~~~~~~~

网友F:
查看一下你的PLC版本号,太低的话是没办法用的!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换个PLC就好了,版本号要3.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