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6-10-08):
今天公司翻出一个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K,让我把它利用起来。我以前没用过威纶通的触摸屏,现在碰到个问题,就是位软元件开关无法实现,类型选择“切换开关’,但是模拟了一下,功能跟复归型的一样,无法置位,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不会吧,触摸屏会不支持切换开关吗?

网友A:
模拟时,因为操作的是PLC的地址,所以切换开关有时看不到效果,如果改为屏的位地址,才有效果,否则只能实际联机运行才行。

网友B:
搞个有读取地址的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读取和写入都是相同地址的。你这只有写入地址,发生变化了你也看不出来。离线模拟可以试。
下载积分:+3(apei2014)

网友C:
辅助继电器是可以在屏上做切换开关的,但是plc的输入口,是做不了的(虽然离线模拟你会发现是可以的)。要用plc外部接线来控制。个人认为,对于X口,屏上应该只支持显示,不支持直接操作。。

楼主:
就是辅助继电器,今天装在机器上,跟PLC连上了,试了一下,还是一样,选择切换开关,按一下,PLC里显示是置位的,但是触摸屏没有状态指示,只有按下去的时候亮了一下。
这样没办法区分状态,我只能又加了个状态指示灯叠加在按钮上。

楼主:
如4楼所说,换成带读取地址的,就OK了。

威纶通触摸屏问题
http://ymmfa.com